0.96OLED屏幕 IIC通信,STC15F2K32S2单片机显示的字符图形左右抖动

楼主(2022-11-22):
STC15F2K32S2 单片机,在 0.96OLED屏幕上,用IIC通信,11.0592频率下,字符图形都显示正常。
调到22.1184频率时,显示的字符图形明显左右抖动了,是什么造成的,如何解决此现象?

网友A:
改下通讯速率试试

楼主:
逐步提高频率测试了,最高到20M是正常的,再高就乱了。不知何故!

网友B:
IIC的频率变高了,超过OLED的上限了

网友C:
我用过很多很多0.96寸OLED,IIC接口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1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