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G52 H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1-22):
提示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G52 H错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number[] = {0,0,0,0,1,8,6,3,4,0,0,1,2,5};
uchar code wie[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gg,aa,len;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while(1)
        {
                len=sizeof(number)/sizeof(uchar);
                for (gg=0;gg<len;gg++)
                {
                        for (aa=0;aa<30;aa++)
                        {
                                P2=wie[8];
                                P0=tab[number[gg]];
                                delay(5);
                                P0=0x00;

                                P2=wie[7];
                                P0=tab[number[gg+1]];
                                delay(5);
                                P0=0x00;

                                P2=wie[6];
                                P0=tab[number[gg+2]];
                                delay(5);
                                P0=0x00;

                                P2=wie[5];
                                P0=tab[number[gg+3]];
                                delay(5);
                                P0=0x00;

                                P2=wie[4];
                                P0=tab[number[gg+4]];
                                delay(5);
                                P0=0x00;

                                P2=wie[3];
                                P0=tab[number[gg+5]];
                                delay(5);
                                P0=0x00;

                                P2=wie[2];
                                P0=tab[number[gg+6]];
                                delay(5);
                                P0=0x00;

                                P2=wie[1];
                                P0=tab[number[gg+7]];
                                delay(5);
                                P0=0x00;

                                P2=wie[0];
                                P0=tab[number[gg+8]];
                                delay(5);
                                P0=0x00;
                        }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00;j>0;j--);
}

网友A:
我这边单独编译你这个是没有报错的,你最好发出来原工程

网友B:
检查头文件目录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不小心改了intrins.h的内容

网友D:
恩,这个程序是直接复制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