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缓冲区的这段程序如何理解呢?

楼主(2022-11-2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ndex=0;//移动索引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sizeof(str1)+16];//移动显示缓冲区1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2[16+sizeof(str2)+16];//移动显示缓冲区2
EA=1;//开总中断
Configtime0(10);//配置T0定时10ms
InitLCD1602();//初始化液晶
/*缓冲区开头一段填充为空格*/
for(i=0;i<16,i++)
        {
         bufmove1[i]='';
         bufmove2[i]='';
        }
/*待显示字符串复制到缓冲区中间位置*/
for(i=0;i<(sizeof(str1)-1);i++)
        {
         bufmove1[16+i]=str1[i];
         bufmove2[16+i]=str2[i];
        }
/*缓冲区结尾一段也填充为空格*/
for(i=(16+sizdof(str1)-1;)i<sizeof(bufomve1);i++)
        {
         bufmove1[i]='';
         bufmove2[i]='';
        }

网友A:
文中的文字,已经讲得够清楚

网友B:
就是开辟一块内存区域,用于暂存需要显示的数据或显示数据的字模。

网友C:
这个大概是用了做字幕滚动用的。比如1602.要先显示空的字符,屏是没有显示的,然后把文字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显示过去,后面也要填充空的字符,这样看上去就像是文字走过去了。屏其实也显示了。只是显示的是空字符。我们看不见而已。

网友D:
我觉着程序注释的已经很清楚了,直接调试一下,看效果就明白了

网友E:
缓冲一般是为了避免不确定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概是用了做字幕滚动用的。比如1602.要先显示空的字符,屏是没有显示的,然后把文字从左到右(或者从 ...

正解!
空白缓存区,目的就是为了滚屏。
一前一后2个缓存区,就是为能方便前后滚,别无他用。
如只有一前或一后,只设一个缓存区,可能在滚屏完之后显存内容也没了。

网友G:
  • for(i=0;i<16,i++)                                                   //前面16个位,放空格
  •         {
  •          bufmove1='';
  •          bufmove2='';
  •         }
  • /*待显示字符串复制到缓冲区中间位置*/
  • for(i=0;i<(sizeof(str1)-1);i++)                                     //第17个位开始,放字符串
  •         {
  •          bufmove1[16+i]=str1;
  •          bufmove2[16+i]=str2;
  •         }
  • /*缓冲区结尾一段也填充为空格*/
  • for(i=(16+sizdof(str1)-1;)i<sizeof(bufomve1);i++)                  /字符长度尾部也放空格
  •         {
  •          bufmove1='';
  •          bufmove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