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电压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原理图电压调节,怎么可以将RV1 电阻值调高,实现 R1中的电压升高,RV1电阻值降低,R7 电压降低。

网友A(2022-11-23):
问题描述不清楚。图中没有R1, 貌似电流采样,差分放大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图中没有R1。貌似电流采样,差分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图中没有R1。貌似电流采样,差分放大?

谢谢! 是差分放大电路。
R1 写错了。应该是电阻 R7。
功能:检测R7的电压,控制Q1,调节RV1电阻中的电压。
如果:RV1 电阻增大,电压升高。
         RV1电阻减小,电压降低。

网友C:
R1藏在哪里?发帖时最好检查一下再发。

网友A:
题解参见图片。

网友A:
当Q1导通后,计算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