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DS18B20真的有这么差吗?

楼主:
从某1个宝上入的全新18B20,便宜是很便宜,当时的价格是1.2(今天上去看降价了,是0.94元,哈哈)

近来拿出来测试,开始通电时是24度

过一二分钟后,温度会逐渐上升直至27度,这种芯片的热稳定性真的有这么差吗?

网友A(2022-11-2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只有计时工具多了才会怀疑精度

网友B:
国产替代?selfheating

网友C:
你要将DS18B20通过至少20cm的引线连接,远离任何会发热的东西(包括人),静置板小时以上,再通电。
楼主的情况,貌似是将DS18B20焊在板子上的缘故。

网友D:
你没有明确说明DS18B20测的是什么东西,是裸置在空气中测室温,还是接触在某个物体上测物体表面温度。如果是后者,刚开机有明显变化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明确说明DS18B20测的是什么东西,是裸置在空气中测室温,还是接触在某个物体上测物体表面温度。如果 ...

焊在板子上,裸置在空气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要将DS18B20通过至少20cm的引线连接,远离任何会发热的东西(包括人),静置板小时以上,再通电。
楼主 ...

没错,是焊在板子上的,这是原因?

网友F:
DS18B20一般是89C52单片机才用,有个温度读数就行,精度没几个人在乎。有AD的单片机一般用NTC测温,某一个宝上搜索成品温控看看用DS18B20几乎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错,是焊在板子上的,这是原因?

如果是测量芯片的质量,要避免任何热源冷源的影响。

网友H:
你试试2秒读一次温度,我当年也遇到温度升高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I:
DS18B20 连续工作 会有 3度的温升, 要么保持连续工作, 自己减去3度的温升, 要么每隔1分钟  驱动一次让他产生不了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