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压的电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11-23):
以前只用过升压和降压电路,现在想自己制作一个自动升降压的电路板。自动升降压是怎么实现的,如果想做一个3-10V,稳压5V的自动升降板,是不是应该先降压到3V,在升压到5V?应该用什么芯片,能推荐下吗?

网友A:
使用升压IC就可以做到,是一种升降压拓扑,可以从某一个宝买一些模块来看看,低压输入的基本都是SDB628的版本,两个电感,按你的要求,2.2~24V输入,5V输出。

网友B:
TPS63070
5块钱包邮,自动升降压
效率高达 95%
本人没有用过,但TI的东西,一般都还行

网友C:
使用BOOST-BACK电路,就是控制部分稍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升压IC就可以做到,是一种升降压拓扑,可以从某一个宝买一些模块来看看,低压输入的基本都是SDB628的版 ...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芯片如果以5V 500mA输出的话,效率只有8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63070
5块钱包邮,自动升降压
效率高达 95%

我看别人用的这个芯片,做的自动升降压的板子,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用的这个芯片,做的自动升降压的板子,有点大

怎么可能,你看一下TI的验证板,就那几个元件,大的是旁边的东西而已,虽然官方用的是钽电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DC-DC电路不要用钽电容,XR7之类的无极电容就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芯片如果以5V 500mA输出的话,效率只有80%多

80%多的效率不错啦,效率高的方案,贵得要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PS63070
5块钱包邮,自动升降压
效率高达 95%

TPS63070,5块钱包邮,是IC还是模块?发个连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S63070,5块钱包邮,是IC还是模块?发个连接看看

怎么可能是模块呢,肯定是IC了,马云家自己搜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你看一下TI的验证板,就那几个元件,大的是旁边的东西而已,虽然官方用的是钽电容,但我个人还是觉 ...

这个比SDB628贵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升压IC就可以做到,是一种升降压拓扑,可以从某一个宝买一些模块来看看,低压输入的基本都是SDB628的版 ...

使用MT3608可行吗?我不会设计电路,只能在网上找开源的用,我找了一个SDB628电路,但开源协议不允许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MT3608可行吗?我不会设计电路,只能在网上找开源的用,我找了一个SDB628电路,但开源协议不允许商用 ...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电路的呀,照着数据手册画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电路的呀,照着数据手册画不就行了?

手册只有升压电路,而且外围电路也没有说明。我查阅资料,发现这种自动升降压一般采用SEPIC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册只有升压电路,而且外围电路也没有说明。我查阅资料,发现这种自动升降压一般采用SEPIC电路。

SEPIC电路,和反激式开关电路差不多,有两组电感,可以把两组电感放在一起 绕线,一路正向一路反向。中间使用无极性电容或陶瓷电容隔离。

网友E:
LTC3780自动升降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C3780自动升降压电源

这个比MT3608和SDB628贵了不少,也更复杂了。我准备用这两个找点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