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的这个P器件是代表负载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是代表负载吗?这是一个pwm调节功率,,放大驱动模块。

网友A(2022-11-23):
是接负载的一个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测,P应为端口“Port”的英文首字。如要是“负载”,当用“Load”的“L”代表。

正解,这是基本常识啊!楼主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C:
目测,P应为端口“Port”的英文首字。如要是“负载”,当用“Load”的“L”代表。

网友D:
P为4芯插座电原理图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