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3.3v单片机高低电平上下限是多少?高电平是多少伏以上才能被识别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下3.3v单片机高低电平上下限是多少??就是高电平是多少伏以上才能被单片机识别??

网友A(2022-11-23):
小于0.8v为低电平,高于2v为高电平。

网友B: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很多芯片的规格是区别于标准3.3V高低电平的,以下是PIC和STC单片机数据手册中对高低电平的电压范围相关数据

网友C:
标准的TTL电平:小于等于0.45V是低电平;大于等于2.3V是高电平。现在一般的器件硬件上做的比这个标准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于0.8v为低电平,高于2v为高电平。

那0.8-2v是什么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