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芯片能实现长按的效果吗?

楼主(2022-11-23):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还要看触摸IC 的规格书

网友B:
可以的,一般的触摸芯片通过一根口线配置,可以设置成固定宽度的脉冲输出,或长按输出,长按输出时按下电平改变,抬手时再改变。

网友C:
配合自己的算法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当然。紫署布丁

网友E:
可以,但是一般长按十几秒至几十秒没问题,但是如果几小时几天就不好了。

网友F:
做项目尽量不要选择触摸控制,这玩意不可靠

网友G:
长按判断是软件的事,跟触摸芯片没有关系,触摸芯片就是触摸时输出1,不触摸时输出0。单片机收到1时开始计时,并不断检测触摸芯片直到收到0,停止计时,如果这个时间在我们认定长按的时间内(比如4-10秒),就认为是长按。任意触摸芯片都可以实现长按。

网友H:
1:尽量不要有过孔,毕竟会对信号产生影响,如果实在没法避免的话也没办法,正常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2、等长是触盘到芯片脚位的距离尽量一致,但是近的距离线没理由人为的将它拉长,毕竟线越长信号衰减越多。
去官网下载STC8H数据手册, 附录W:触摸按键的PCB设计指导。

网友I:
JLC223不带复位功能的可以,TTP223-BA6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