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17单片机的P1.2和P1.3端口无法输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22-11-23):
用的STC8H1K17芯片,用按键信号控制P1.2和P1.3端口输出高低电平,结果始终都是低电平,不受按键控制。更换到P1.4/P1.5/P1.6端口都不行。更换到P1.7/P5.4端口就可以。摸索了半天还没找到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不是端口配置没有配置好。拜谢!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erin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0 0X0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1 0X2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2 0X4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3 0X6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90个时钟
#define N 8               //ADC采样使用递推平均滤波算法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对数据类型进行定义
u16 press_delay = 0;         //按下计数器标志位
u16 release_delay = 0;       //放开计数器标志位
u8 key_val = 0;              //按键标志位
u8 click_count = 0;          //按键的次数

unsigned  int temp_buf[N+1];
unsigned  int xdata BV_buf[N+1];
unsigned  int  BGV=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num,ADCcount=0,ADCcount2=0,ADCcount3=0,ADCcount4=0;        //ADC采样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second=0,time_count=0,time_count2=0,time_count3;
bit flag_400ms=1,flag_1s=1,flag_5s=1;
bit flag_1ms = 0;            //1ms标志位

/******************************************************
NTC电阻采用10K ;接线方式如下

VCC---NTC(10K)---R10K---GND
                  |
                              |
                         ADC
NTC使用MF52-103/3435;10K±1%精度;B值:3435±1%
*****************************************************/
/*******************************
NTC接VCC,固定电阻接GND,阻值ADC查询表
************************************/
unsigned int code NTCcode[] = {
0x3D3,
0x3D1,
0x3CE,
0x3CB,
0x3C8,
0x3C5,
0x3C2,
0x3BE,
0x3BB,
0x3B7,
0x3B3,
0x3AF,
0x3AB,
0x3A7,
0x3A2,
0x39E,
0x399,
0x394,
0x38F,
0x389,
0x384,
0x37E,
0x378,
0x372,
0x36C,
0x366,
0x35F,
0x358,
0x352,
0x34A,
0x343,
0x033C,
0x334,
0x32C,
0x324,
0x31C,
0x314,
0x30C,
0x303,
0x2FB,
0x2F2,
0x2E9,
0x2E0,
0x2D7,
0x2CD,
0x2C4,
0x2BB,
0x2B1,
0x2A7,
0x29E,
0x294,
0x28A,
0x280,
0x276,
0x26C,
0x263,
0x259,
0x24F,
0x245,
0x23B,
0x231,
0x21F,
0x21D,
0x213,
0x209,
0x200,
0x1F6,
0x1EC,
0x1E3,
0x1D9,
0x1D0,
0x1C6,
0x1BD,
0x1B4,
0x1AB,
0x1A2,
0x199,
0x191,
0x188,
0x180,
0x177,
0x16F,
0x167,
0x15F,
0x157,
0x150,
0x148,
0x141,
0x139,
0x132,
0x12B,
0x124,
0x11E,
0x117,
0x110,
0x10A,
0x103,
0xFE,
0xF8,
0xF2,
0xEC,
0xE7,
0xE1,
0xDC,
0xD7,
0xD1,
0xCC,
0xC8,
0xC3,
0xBE,
0xBA,
0xB5,
0xB1,
0xAD,
0xA9,
0xA5,
0xA1,
0x9D,
0x99,
0x95,
0x92,
0x8E,
0x8B,
0x88,
0x84,
0x81,
0x7E,
0x7B,
0x78,
0x75,
0x73,
0x70,
0x6D,
0x6B,
0x68,
0x66,
0x64,
0x61,
0x5F,
0x5D,
0x5B,
0x59,
0x57,
0x55,
0x53,
0x51,
};

sbit LED_5=P3^6;                //电量20%亮灯指示
sbit LED_6=P3^5;                //电量40%亮灯指示
sbit LED_3=P3^4;                //电量60%亮灯指示
sbit LED_4=P3^3;                //电量100%亮灯指示
sbit  FAN=P3^7;                   //散热风扇控制
sbit  FLK=P1^3;                   //高频控制
sbit  key1=P3^2;          //按键1控制端口
sbit  key2=P1^5;          //按键2控制端口
sbit  EN = P1^7;        /开机控制端口
sbit  HC = P1^2;            //高低档控制

/********************************************************
* 函数名:    Timer0_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技术功能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模式为1,仅用TR0打开
TH0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始值为1ms
TL0  =0x18;
ET0  = 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始值为1ms
TL0 = 0x18;
flag_1ms = 1;       //1ms标志位
}

/***************************
初始化ADC寄存器子函数
***************************/

void Init_ADC (void)
{
P1M1 = 0x7c;
P1M0 =        0x8f;
ADC_CONTR = 0XE2;
ADC_CONTR = 0XE3;
}

/************************************************
按键控制子函数
* 函数名:  key_pros
* 函数功能:实现key1按键长按开启H的工作;
***************************************************/
void key_pros()
{
if(flag_1ms==1)
{
  flag_1ms = 0;
  if(key1==0)           //判断模式按键是否按下
  {
   if(press_delay<0xffff)press_delay++;
   if(press_delay==20)                 //20ms消抖处理
   {
    click_count++;
   }
   if(press_delay==3000)
   {
    key_val = 10;
   }
   release_delay = 0;
  }
  else
  {
   if(press_delay<0xff)release_delay++;
   if(release_delay==200)
   if(press_delay<3000)
   {
    key_val = click_count;
        click_count = 0;
   }
   press_delay = 0;
  }
  if(key_val > 0)         //若有按键按下
  {
   if(key_val==10)         //长按1.5s
   {
    EN = ~EN;      //EN控制端状态取反
        LED_4 = ~LED_4;
   }
   else if(key_val==1)
   {
    HC = ~HC;     //HC控制端状态取反
        LED_3 = ~LED_3;
   }
   else if(key_val==2)
   {
    FLK = ~FLK;    //FLK控制端口状态取反
        LED_6 = ~LED_6;
   }
    else if(key_val==3)
   {
    FAN = ~FAN;           //手动开启散热风扇,连续按3次状态取反关闭风扇。
   }
   key_val = 0;
  }
}
}

/*************************************
程序主函数
*  函数名:  main
*  函数功能:允许各子函数模块并循环

****************************************/
void main (void)
{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ADC();       //初始化ADC
   P3M0 = 0xff;
   P3M1 = 0x7f;
   P5M0 = 0X00;
   P5M1 = 0x00;
   HC = 1;
   EN = 0;
   FLK = 1;
   FAN = 0;
   LED_4 = 0;
   LED_5 = 0;
  while(1)
  {
   key_pros();     //处理按键功能函数
  }
}

网友A:
你的端口模式配置错误,按键输入通常用准双向模式,输出端口用准双向或推挽模式。
void Init_ADC (void)
{
        P1M1 = 0x7c;
        P1M0 = 0x8f;
        ADC_CONTR = 0XE2;
        ADC_CONTR = 0XE3;
}

网友B:
肯定是IO口工作模式设置错误,没有用过这款MCU,没法具体给出建议。好好去看一下这款MCU的Datasheet

网友C:
同意楼主两位坛友的观点,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P1M1 &= 0xF3;   //P1.2,P1.3位为0;设置为推挽模式
P1M0 &= 0xFF;   //P1.2,P1.3位为1;设置为推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端口模式配置错误,按键输入通常用准双向模式,输出端口用准双向或推挽模式。
void Init_ADC (void)
...

谢谢大师指导,我刚刚去看了规格书了。要重新配置端口:“P1M1=0X00;P1M0=0X00”就可以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原先的EN端口能正常输出5V的高电平,但是现在EN端口只能输出2.9V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IO口工作模式设置错误,没有用过这款MCU,没法具体给出建议。好好去看一下这款MCU的Datasheet

谢谢大师回复,我也是刚刚入门学习单片机。所以不精通。不过看了一下规格书确实需要重新配置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两位坛友的观点,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好的,谢谢你建议

网友D:
先简单测试。IO悬空,示波器观察。
void main(void)
{
     P1M1 = 0x00;
     P1M0 = 0x00;
     while(1)
     {
           P1 = ~P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