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位数码管的闹钟Proteus仿真图程序有注释

楼主(2022-11-23):
下面我介绍一下本人之前原创做的 电子时钟(含闹钟功能)
点击仿真运行,默认显示:00-00-00 ,时分秒按键分别调节时分秒, 点击复位,正常计时
在复位前点击切换,进入闹钟时间设置,也是时分秒,再点击切换,返回正常时间设置,当正常时间到了闹钟设定时间,数码管闪烁10s;
原理图及程序注释详细,可供大家参考。

单片机源程序注释很详细如下:
/***********************************
项  目: 可设置闹钟的电子时钟
编写人:电气小渣渣
时  间:6.7
1、开机显示00-00-00
2、时 24  分 60 秒 60
3、可设置计时与闹钟模式下的时分秒
4、可切换闹钟模式与计时模式
5、有计时时间与闹钟时间,当计时时间到闹钟时间 ,二极管闪烁10s后熄灭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void);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showNormal();               //正常显示
void show();                      //闹钟模式下的显示
unsigned char timerCnt;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0;//秒、分 时 用来数码管显示
  static unsigned char min_n,hour_n=0;//闹钟设置下的 分、时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_n=1;      //秒
unsigned char flag=0;           //判断是闹钟模式还是计时模式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ten;               //闪烁时间10s
void key_Scan();
sbit key1=P1^0; //计时模式下的 调节时
sbit key2=P1^1;//计时模式下的 调节分
sbit key3=P1^2;//计时模式下的 调节秒
sbit key4=P1^3;//复位按键 用于正常显示

sbit key5=P1^4; //闹钟模式下 调节时
sbit key6=P1^5;//闹钟模式下 调节分
sbit key7=P1^6;//闹钟模式下 调节秒
sbit key8=P1^7;//调节模式
sbit led=P2^0; //发光二极管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Timer1Init();            //定时器T1初始化
        EA=0;            //先将总开关关闭
        TR1=0;                 //将定时器T1关闭
        led=0;                 //不让灯亮
        while(1)
        {
                key_Scan();    //进入按键扫描函数
                if(flag==0)
                {        showNormal();
                  Display();
                }
                else
                {show();
                        Display();
                }
        if((min_n==min) && (hour_n==hour) && (sec_n==sec))
                {
                  TR1=1;
                }
        }

}
void key_Scan()
{
                  if(key8==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Xms(10);  //消抖
                 if(key8==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flag++;     //通过flag判断进入哪种模式
                         if(flag==2)
                                 flag=0;
                 }while(!key8); //释放
         }
        if(flag==0)      //flag=0 表示计时模式
{
                if(key1==0)    //以下延时消抖类似,这里主要将功能
                                 {
                                         DelayXms(10);
                                         if(key1==0)
                                         {
                                                 hour++;           //如果key1按下,hour+1
                                                 if(hour>=24)   //如果,hour>=24 ,就清零
                                                         hour=0;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Xms(10);
                                         if(key2==0)
                                         {
                                                 min++;               //如果key2按下,min+1
                                                 if(min>=60)   //如筸min>=60 ,就清零
                                                         min=0;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Xms(10);
                                         if(key3==0)   //如果key3按下,sec+1
                                         {
                                                 sec++;           //如果sec>=60 ,就清零
                                                 if(sec>=60)
                                                         sec=0;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Xms(10);
                                         if(key4==0)
                                         {
                                                 EA=1;
                                         }while(!key4);
                                 }
}
                                                        if(flag==1)  //flag=1 表示闹钟模式
                                                        {
                                                                 if(key5==0)
                                                         {
                                                                 DelayXms(10);
                                                                 if(key5==0)
                                                                 {
                                                                         hour_n++;          //如果key5按下,hour_n+1
                                                                         if(hour_n>=24)
                                                                                 hour_n=0;
                                                                 }while(!key5);
                                                         }
                                                                        if(key6==0)
                                                         {
                                                                 DelayXms(10);
                                                                 if(key6==0)
                                                                 {
                                                                         min_n++;           //如果key6按下,min_n+1
                                                                         if(min_n>=60)
                                                                                 min_n=0;
                                                                 }while(!key6);
                                                         }
                                                                        if(key7==0)
                                                         {
                                                                 DelayXms(10);
                                                                 if(key7==0)
                                                                 {
                                                                         sec_n++;            //如果key7按下,sec_n+1
                                                                         if(sec_n>=60) //超过60 就清零
                                                                                 sec_n=0;
                                                                 }while(!key7);
                                                         }

                                                 }

}
void showNormal()     //给8位数码 管 赋值
{
   LEDBuf[0]=hour/10;  //显示 时的 十位
   LEDBuf[1]=hour%10;  //显示 时的 十位
   LEDBuf[2]=16;      // -
   LEDBuf[3]=min/10;   //显示分的 十位
   LEDBuf[4]=min%10;  //显示 分的 矢鑫?
   LEDBuf[5]=16;     // -
   LEDBuf[6]=sec/10;  //显示秒的 十位
   LEDBuf[7]=sec%10;  //显示 秒的各位

}
void show()   //同上
{
   LEDBuf[0]=hour_n/10;
   LEDBuf[1]=hour_n%10;
   LEDBuf[2]=16;
   LEDBuf[3]=min_n/10;
   LEDBuf[4]=min_n%10;
   LEDBuf[5]=16;
   LEDBuf[6]=sec_n/10;
   LEDBuf[7]=sec_n%10;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imerCnt++;
        if(timerCnt>=20)
        {
          timerC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T1=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TR1=0;
                //Display();

                count++;
        if(count>=10)
        {
          led=~led;
                count=0;
                ten++;
                if(ten>=20)
                {
                  led=0;
                }
        }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R1=1;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