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大伙们,电机控制要从哪里开始学?

楼主(2022-11-23):
各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大伙们,电机控制要从哪里开始学,有什么书推荐一下,或者视频推荐一下,我想先给自己打个基础,谢谢.

网友A:
PWM 驱动调速,MOS 或三极管的H桥 驱动正反转,研究一下电机驱动芯片——DRV8833、TB6612、A4950、L298N的详解与比较,就可以初步入门了

网友B:
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所控制的电机是什么电机?电机拖动什么设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

网友C:
电机,太广泛了,现在的电机驱动,细分厉害,你是什么电机?带传感器吗?带编码盘吗?

网友D:
这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使用现成的产品,那只要会看图接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所控制的电机是什么电机?电机拖动什么设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

嵌入式专业,想学用软件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太广泛了,现在的电机驱动,细分厉害,你是什么电机?带传感器吗?带编码盘吗?

无刷电机,想用软件控制电机,想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E:
有刷电机没什么好说的,几乎可以当是一个简单的负载来控制
1,PI控制,电机不需要PID,PI控制就可以了,三环的理解: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2,IIR数字滤波,这个在超高速电机中要用到,有的单片机是没有比较器的,会用到ADC来检测过零
3,无感无刷电机的过零检测,带霍尔的没什么好说的,直接中断读取就能检测并换相,主要是无感的,过零检测有几种方式,
A:比较器检测,这个是很多无刷电机入门用的方法
B:ADC检测过零,网上资料不是很多,ADC检测分为两种,一种是PWM触发ADC检测,一种是连续ADC检测,通过IIR滤波后判断过零
4,电机电流取样检测,这跟普通的电流ADC不一样的,只能在PWM的通电周期内检测,并作相关处理
5,FOC控制,在你完成了前面几个之后,开始学习FOC,准备两以上的时间,除非你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