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蓝桥杯比赛板上的IAP15F2K61S2单片机成功驱动舵机的?

楼主(2022-11-23):
输出的信号用示波器看 完全符合驱动信号要求, 舵机也是好, 接上就是不转动, 舵机在别的板子上能转,用89C52也能转,就在这个板子就像没接信号似的,换哪个口都不行,只是偶尔嗯两下。

板子也是好的,能调试其它程序。

请问可能是啥原因呢?

网友A:
那就奇怪了,舵机只要接收到正确的信号就会有动作,并不能知道是谁给的信号,如果示波器看信号也对,不应该驱动不了,我觉得还是信号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PPM信号的舵机,还是用示波器仔细看看信号是否满足要求,或者跟别的能驱动的信号做比对看看。

网友B:
接上不转动,可能是电源问题,检测一下舵机正负两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