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停机模式无法降低电流?

楼主(2022-11-23):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做一个stm8s驱动灯板的项目,用到了锂电池,可以进行充电。但在测试阶段发现电池掉电特别快,17h掉了0.6V,而驱动灯板至少需要2.7V,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加了一个进入停机模式的代码,可是发现没有得到改善。
今天测试了一下待机电流,发现竟然有6.5mA这么高!难怪根本存不住电,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用的是stm8s001,因为涉及到swim烧写口与IO口复用的问题,所以在main()里执行其他函数之前加了一句
Delay(1000);          //延时

方便进行烧录程序,因为在测试阶段所以这句代码也没有删掉。运用万用表测试时发现,初始上电,电流1mA,延时结束后初始化IO口初始化一堆函数后就变成了6.5mA。在关闭led灯板执行停机代码后,待机电流也是1mA,但很快也是经过几秒(推测是过了延时)就又变成了6.5mA。

查询了网上相关资料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恳请各位大佬指教!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5000);
                ///*上电复位后延时5s,预约swim烧写时间,否则会锁死*///

                _asm("sim");        //关总中断
                Res_Ctrl(); //复位
                GPIO_init();//IO配置
                SysClkInit();//时钟配置
                EXTI_Init();//外部中断配置
                _asm("rim");        //开总中断
                while(1)
                {
                }
        }

楼主:
        /***********************************************************
        函 数 名:        Key1_Working & Key2_Working
        函数描述:  开机控制按键配置
        备    注:  1、KEY1按键情况执行:
                                        1)开机,高档亮度;
                                        2)中档亮度;
                                        3)爆闪SOS;
                                        4)关机;
        本函数在外部中断中执行,识别到按键按下才会执行相关挡位        。
        ***********************************************************/
        void Key1_Working(void)
        {
                switch(Key1_Flag)
                        {
                                case 1://开机,高档亮度;
                                        LED_PWM(1);
                                        Flag=1;        //开关机标志位为1
                                break;

                                case 2://中档亮度;
                                        LED_PWM(2);
                                break;

                                case 3://爆闪SOS;
                                        LED_PWM(3);
                                break;

                                case 4:
                                        LED_PWM(4);
                                                Key1_Flag = 0;        //按键计数为0
                                                Flag = 0 ;        //开关机标志位为0
                                                _asm("HALT");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刚刚我又看了一下,17h掉电了0.17V,虽然已经降低了但是还是无法满足正常使用的需求,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楼主:
各位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需要将_asm("HALT");这句加在main函数里,我选择了在其他函数初始化之后进入停机模式,这样待机电流可以降低至0.1mA甚至0.03mA。然后我又加了一句FLASH_CR1 |= 0x80; 这样FLASH就可以在停机模式下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