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有可能仅串口故障吗?这种概率高吗?

楼主(2022-11-23):
谢谢大家的经验!

网友A:
用了那么多STC单片机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网友B:
以前使用AT89S51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在使用STM32F10X时遇到过,把线接错了,仅仅把用到串口烧了,其它外设全没问题。

网友C:
那得看你的设计了,设计合理哟适当保护,是很难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使用AT89S51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在使用STM32F10X时遇到过,把线接错了,仅仅把用到串口烧了,其它 ...

多谢回复,那么stm32芯片还能执行代码吗?

网友D:
单片机串口损坏的情况很少,多数都是串口的接口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串口损坏的情况很少,多数都是串口的接口芯片损坏

多谢回复,那就是说多数串口故障都是芯片损坏,对吗?

网友E:
有可能只坏某个引脚,但是概率很低

网友F:
串口芯片有可能坏,不能收发,碰到过一次。单片机串口坏没见过。很皮实。
看看跟串口芯片连接处收发是不是接错了,还有单片机收发速度与单片机内部执行一次指令所用时间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G:
如果是有高于单片机电源的电压加载到IO端口,不管是什么端口,单独坏掉一个IO是很正常事,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这是还你自己验证过的,比如你觉得是串口坏,你得有一个好的单片机,换上去,烧录程序了,能正常,另外一个不能正常,这才证明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