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单片机电路怎么按键了没反应?麻烦帮我看看程序

楼主(2022-11-23):
开始时,第一个灯闪烁,时间间隔为1s。当按下按键后,八个灯闪烁,时间间隔为 2s;若在时间间隔为4s时按下按键,则进入呼吸灯模式,八个灯从亮到暗,再由暗到亮如此循环;再次按下按键,则恢复最初状态(第一个灯闪烁,间隔1s)。要求是这样子的,仿真图在最后,感谢各位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int count0=0,count1=0,count=0,num0=0,num1=0;
int temp=1,temp1=1,temp2=1,n=0,flag=0;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i++){
                for(j=0;j<120;j++);
        }
}
void inittimer0()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display(){
        int i;
        for(i=0;i<8;i++){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P2=~a[i];
        }
        for(i=7;i>1;i--){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P2=~a[i];
        }
}

void button_scan(){
        delay();
        if(P1_0!=1&&n>3) {temp=temp?0:1;}
        else if(P1_0!=1){flag=1;temp2=0;}
        while(P1_0==0);
}

void main(){
        inittimer0();
        while(1){
                button_scan();
                if(temp==1){
                        P2=0xff; //±£3ÖLEDè«°μ
                        P2_0=num0;
                }
                else if(temp1!=temp ){
                        display();
                }
                else if(flag){
                        P2=num1;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0++;
        count1++;
        count++;
        if(count>=20) {
                n++;
                count=0;
                if(n>=4) {n=0;}
        }
        if(count0>=20&&!temp2){
                num0=num0?0:1;
                count0=0;
        }
        else if(count1>=40){
                num1=~num1;
                count1=0;
        }
}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按键时IO有变化吗?有变化就是电路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按键时IO有变化吗?有变化就是电路有反应。

按了后p1.0口有反应,但是p2口没反应。。没有变化成下面俩种模式,

网友B:
代码逻辑太混乱了
理一下逻辑,画一画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逻辑太混乱了
理一下逻辑,画一画流程图

终于找到哪里逻辑错了。大佬有没有优化的方法

网友C(2023-01-12):
把你要实现的状态分几个函数写好,定义一个变量,按一下按键变量加1,有几种状态就加到几,大于之后清零如此循环。

网友C:
变量是几就执行第几个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