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温度检测器仿真程序 上下限阈值控制风扇降温

楼主(2022-11-23):
本设计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来进行检测温度,设置的数据为float形式,阈值使用的为int整型,使用独立按键来进行温度阈值的加减,当系统检测到的温度高于阈值温度的时候,风扇会打开进行模拟降温,当检测到的温度低于阈值的时候,加热器会自动打开,加模拟升温!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sbit fengsan = P3^7;
sbit jiare = P1^0;
uint t = 20;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Buffer[20];
        sprintf(Buffer,"%d",t);
        lcd1602_show_string(7,1,Buffer);
}

/*******************************************************************************
* 函 数 名       : key_press
* 函数功能                 : 检测独立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返回对应键值
* 输    入       : mode=0:单次扫描按键
                                   mode=1:连续扫描按键
* 输    出             :
                                         KEY1_PRESS:K1按下温度阈值加1
                                   KEY2_PRESS:K2按下温度阈值减1
*******************************************************************************/
void key_press()
{
        uchar key = 0;
        key = key_scan(0);
        if (key==KEY1_PRESS)
        {
                if(t<100)
                        t++;
        }
        else if (key==KEY2_PRESS)
        {
                if (t>0)
                t--;
        }
}

void baojing()
{
        if(t<Temp)
        {
                jiare = 1;
        }
        else
        {
                jiare = 0;
        }
        if (t>Temp)
        {
                fengsan = 0;
        }
        else
        {
                fengsan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Buffer[20];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_string(0,0,"TEMP :     C");
        lcd1602_show_string(0,1,"TEMPH:   C");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sprintf(Buffer,"%.1f",Temp);
                lcd1602_show_string(7,0,Buffer);
                Display();
                key_press();
                baojing();
                delay_ms(10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6-21):
请问,怎么调整温度检测的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