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对不同波形的分辨?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22-11-23):
要求能分辨正弦波和方波就可以

网友A:
請問要分辨的正弦波或是方波的頻率是多少?

网友B:
只要ADC采样频率大于信号频率,就能区分。

网友C:
两个波形的差别很大,检测还是比较容易的。
从简单到复杂:
0.用RC微分电路,方波会分出很多尖峰,正弦波则没有。
1.波形过零后,延时1/10周期时间,采样波形的瞬时值,由于方波已经到最高值,而正弦波还在半坡,所以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
2.连续采集瞬时值,求差。也就是数学上的求斜率,两个波形出现的差值会很不一样。
3.标准波形蒙版识别,如果波形的频率是固定的,那么,连续采集至少几个周期的数据,用已知波形的数据与它相乘,再相加,就可以识别是哪个波形。也就是有点求卷积的概念。
4.做fft运算,看频谱,差别很大。

网友D:
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根据信号频率决定采样频率,根据相邻采样点的数值对比,来判断是什么波形

网友E:
可以做ADC检测斜率变化,或者FFT分析。

网友F:
STC8H8K的开天斧有示波器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开天斧又可以免费赠送。去领一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