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X711和3KG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实现0.1g的精度吗,比如100.20g

楼主(2022-11-23):
谢谢大家

网友A:
HX711在10sps速率下无噪音位数17.3位,用于3kg压力传感器实现0.1g分辨率轻而易举,但是精度就跟电路没太大关系了,跟你的传感器性能以及标定方法关系更大。

网友B:
3KG的压力传感器要实现0.1g的精度,那么精度就是1/30000,这个肯定很难的,因为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可能都不止,并且我们一般说精度还有一个时限,比如一般指1年内都能保证的精度。3kg的电子秤,分辨率0.1g,年精度为1g,这个还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请问需要怎么做才能实现精确到0.01g的称重

楼主:
就是我想要称的数据如20.11g,带两位小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KG的压力传感器要实现0.1g的精度,那么精度就是1/30000,这个肯定很难的,因为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可能都不 ...

那请问我可以称20.11g,就是带两位小数的东西吗,还是只能称10g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