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编译时如何让这种网络报错?

楼主(2022-11-23):
举例说明,如下两张图是在不同的sheet,正确的网络名是“TEST”,但是另外一页误写成了"TESTT",于是乎就失去电气连接了。但在编译原理图时,这种错误并不会报出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规避这个错误,编译时让其报错呢。试过换成PORT也是一样的,正常来说,使用了分页符,没有连接到另外一页,应该要报错才对。

网友A:
你要设置编译检查项:
菜单栏--project--projectparameter--error reporting--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net with only one pin
这一项设置成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编译检查项:
菜单栏--project--projectparameter--error reporting--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

这是单端网络设置,我图中并不是单端网络,是有连接到电阻的。

甚至Error reporting整页全部设置成warning或error,都不会报错。

网友A:
如果你的port是输入或者输出,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对应的输出或输入port,那么编译时也会报错。你可以把原理图发给我,我来帮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port是输入或者输出,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对应的输出或输入port,那么编译时也会报错。你可以把原理图 ...

1.  如下图,为了测试这项功能我把其它电路都删除了,如下222这个PORT,为输入PORT,并没有另外一端输出给到这里,整个原理图就这一个PORT,怎么编译,怎么设置,都不会报错,这就是你说的,只有输入没有输出。难道你的会报错吗?请指教下怎么做到的?

2.  如果222这个PORT由输入改为输出形式,则会报错,提示没有驱动源(has no driving source);也就是说: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时,会报错;
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时,不会报错。

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原理图中一个信号输出(PORT为输出形式),接到多个Symbol的输入端口(PORT为输入形式),也会报错,提示有多个输入(..contains multiple input ports),但是,多个信号输出,一个信号输入时则不会报错,这在原理逻辑上也是不合理的。

网友B:
没有画过很复杂的电路,所以对AD也只是学到能用的阶段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高级的设置可以报错
我一般都是画好了再一个一个的去对
个人感觉应该用网络点好点,如果是没有连接上,就会有两个单独的网络点,检查会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