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可以在代码中重启吗?

楼主(2022-11-23):
stc89c52可以在代码中重启吗?多谢回复

网友A:
重启代表从头开始咯哦

网友B:
必须利用看门狗等硬件实现重启,简单的跳转到复位向量是无意义的。

网友C:
ISP_CONTR = 0x20;

网友D:
你可以启用看门狗,假设设置WDT 100ms溢出,正常程序保证喂狗间隔在100ms以内。
如果你想用代码复位,那么复位代码可以这样写:
void soft_rest(void) {
    while (1){}
}
只要一调用这个函数,那么再也不能喂狗了,WDT溢出后,马上就复位了。

网友E:
IS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ISP_CONTR=0x20; //软复位,从用户程序区启动
自己勾一下 Reset 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P_CONTR = 0x20;

多谢回复,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S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ISP_CONTR=0x20; //软复位,从用户程序区启动
自己勾一下 Rese ...

请教: 勾一下 Reset 脚  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勾选那个特定IO口为复位脚吗? 或者其他操作? 谢谢

网友G:
可以,就是让程序跳到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