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缓冲区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2-11-24):
书上也没明确说明

楼主:
图片被压缩了

网友A:
从代码来看,没啥用。定义几个变量也行

网友B:
使用显示缓冲可以简化显示函数,特别是用少量数码管以菜单的形式显示较多的内容,好处尤为显著。比如显示函数只管显示缓冲区几个(或更多)字节,具体内容不予考虑。至于是数字、字符、闪烁、黑屏等皆由其它程序对显示缓冲输入数据。这就不需要把显示函数为了显示复杂内容而编写得也很复杂。

网友C:
没看代码,加入buffer方便驱动分层,显示的专门刷显示就行,数据不用他处理,而且扫描时间相对固定。

网友D:
实际应用中,显示完一次后,清空一次数码显示。然后再显示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