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实现积分波形

楼主(2022-11-24):
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波形用C语言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看电容充放电函数
充电:Vc=V*(1-e(-(t/(RC)));
放电:Vc=V*(e(-(t/(RC))).

网友B:
一、先把第一个线段最低点和最高点的坐标找到,用两点求直线方程;
二、用同样的方法,求出第二条和第三条线段的直线方程;
三、后面的就是按周期重复第二条和第三条线段,直接按周期向右平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先把第一个线段最低点和最高点的坐标找到,用两点求直线方程;
二、用同样的方法,求出第二条和第三条 ...

太复杂了。能不能直接线性增加?用C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能不能直接线性增加?用C怎么实现

请问,难直线方程不是线性的?
直线方程是二元一次方程,肯定是线性的。
一、这里使用两点式直线方程最简单。
设Pmin(x1, y1), Pmax(x2, y2), P(x,y),则:
(y2 - y)/(x2 - x) = (y - y1)/(x - x1), 化简可得 y = kx + b的形式。
二、沿X轴周期平移,可以对自变量x, 进取余处理啊!
假设周期为T,用x % T替换直线方程中的x就OK了啊。

希望能理解,之后自己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