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仿真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乱码或者部分数字不显示的可能问题

楼主(2022-11-24):
新手小白,最近在用keilc+proteus做电子时钟实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如果你在显示模块里使用了锁存器比如74HC573,有可能时以下问题导致的:
当你打开锁存器之后写入电平信号,然后关闭锁存器,这样的代码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电平信号还没有完全传送出去就把锁存器给关闭就会导致部分数码管数字显示不完全或者根本不显示;
错误单片机代码示例:
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时候只要把写电平信号的代码提到开锁存器代码的前面就可以了
正确代码示例:

网友A:
仿真数码管动态显示必须要消隐,否则不能正常显示。实物不消隐会有鬼影。可选择其中1种方法
顺序1:1.位消隐 2.送段码 3.送位码
顺序2:1.段消隐 2.送位码 3.送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数码管动态显示必须要消隐,否则不能正常显示。实物不消隐会有鬼影。可选择其中1种方法
顺序1:1.位消 ...

学到了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