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脑的软件冲突问题吗?

楼主(2022-11-24):
看图软件acdsee5.0和华宇紫光输入法。如果不去掉输入法的设置里某个对勾(记得好像是“外观”)ACDsee5.0一点“编辑”电脑就死机!这两个软件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真是莫名其妙!请教高手解惑。
软件冲突

所属类别 :软件

软件冲突,是指两个或多个软件在同时运行时,程序可能出现的冲突,导致其中一个软件或两个软件都不能正常工作。对于软件冲突在用户电脑终端上的表现和反应,"有的从安装开始,有的是在运行中,情况很复杂""具体表现难说。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同机器不一样,同一个机器,不同使用状态下也不一样","可以肯定的是,有可能出毛病,"比如"电脑运行缓慢,某个软件不能正常使用,电脑死机等等"。

软件冲突有多重形式,但是总归成为两大类:1、无意的软件冲突;2、恶意的软件冲突。

网友A:
如果觉得软件有冲突就换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软件有冲突就换软件

我说的这个现象是不是软件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软件有冲突就换软件

有道理!觉得有冲突就换软件。
这两个软件都并不是无可取代的,同样功能的软件多的去了。

网友C:
换一个输入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输入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困扰了好多天,无意中发现一个软件的设置与否竟会影响另一个不想干软件的运行!

网友D:
电脑用久了你就会发现这很正常,软件冲突并不一定要同类型的才会。

网友A:
软件冲突很正常的事,也许换个版本,重装下软件,重装下系统就解决了。况且这两种软件都是比较老了,也很容易替代,大可不必过于纠结。软件不断的发行新版本,除bug,有的就是在解决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冲突很正常的事,也许换个版本,重装下软件,重装下系统就解决了。况且这两种软件都是比较老了,也很容 ...

没完没了的升级,是技术需要还是存在商机?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