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取代有刷电机

楼主(2022-11-24):
各位大伙,无刷电机最终会取代有刷电机吗?他们不是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吗?为什么有刷会被取代。

网友A:
在极端恶略条件下电动机的可靠性,比如有一种情况普通有刷电机在高海拔地区可以正常运行,普通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就不能吹了,我个人认为特别是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影响无刷电机可靠性的直接原因,谁也不能保证电容器三四十年依然可靠,高可靠的电动吊装,电动升降,电动卷扬机等工具目前还是有刷电机

网友B:
二楼分析的有道理,也较全面。但还有一些情况补充,对于大功率的直流调速电机,我估计还是有刷的可靠性高很多,成本低的很多,因为大功率的MOS、IGBT相对贵了很多,也很脆弱。

网友C:
别问这种问题,没有意义,一个东西还存在,它就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无刷电机发明到现在,60年了,有刷电机一样的还在用,就说明无刷电机不能代替有刷电机
至于沙发说的高海拔,那是不对的,江孜县没有电动车吗?

网友D:
这要看应用场合,成本预算。。。
俗话讲得好:“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任何事都没有绝对!我们要辩证的看待事与物!

网友E:
汽车都发明超过100年了,但是还是不能替代自行车。
有刷电机的优点很多,有些优点无刷电机难以做到。单说驱动这一块,有刷电机多简单。

网友F:
有刷电机的优点:
1、有刷电机结构简单、开发时间久、技术成熟
2、直流有刷电机响应速度快,起动扭矩大
3、直流有刷电机运行平稳,起、制动效果好
4、直流有刷电机控制精度高
5、直流有刷电机使用成本低,维修方便

无刷电机的优点:
6、无电刷、低干扰
7、噪音低,运转顺畅
8、寿命长,低维护成本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9548253

网友G:
无法对比,有刷给电就工作,无刷要经过复杂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