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USB总线及板载SD卡实现USB模拟U盘功能

楼主(2022-11-24):
本文档使用 TAB = 4 对齐,使用keil5默认配置打开阅读比较方便。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USB SD模拟U盘
-实验平台: 野火STM32 F103-指南者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3.5

【 !】功能简介:
使用STM32的USB总线及板载SD卡实现USB模拟U盘功能

学习目的:学习STM32的USB功能。

U盘往电脑拷贝的速度为500KB/S左右,电脑往U盘拷贝的速度为200KB/S左右。

【 !】实验操作:
-用USB线连接 电脑和 开发板的 USB DEVICE 接口,TF卡卡座插入SD卡(32GB以内)
-下载程序并复位,等待几秒,电脑上即可模拟出U盘,然后就可以相互拷贝东西了

【 *】注意事项:
使用的USB接口是USB Device的那个,不是USB TO USART接口!!!!!!

注意:这里所说的U盘就是开发板上的SD卡

/*******************************************************************************************************************/
【*】 引脚分配
USB:
USB Device接口与STM32相连:
        D-                                 <--------> PA11
        D+                                 <--------> PA12
        D+的上拉使能控制        <--------> PD6 (低电平使能USB)

相关引脚在hw_config.c文件配置

SDIO(microSD卡座,支持32G以内的SD卡):
microtSD卡座的SDIO接口与STM32的SDIO相连。
                SDIO_D0        <--->PC8
                SDIO_D1        <--->PC9
                SDIO_D2        <--->PC10
                SDIO_D3        <--->PC11
                SDIO_CK        <--->PC12
                SDIO_CMD<--->PD2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4-07-30):
学习一下看看是否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