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X711和3kg压力传感器怎么读取小数点后两位 0.01g

楼主(2022-11-25):
谢谢

网友A:
HX711读出来的是AD后的内码,要根据标定,通过零码,満码,量程算出当前力值。

网友B:
这个和传感器的精度有关系,你可以改成这样显示,实际精度还是只有小数点后面一位的。

网友C:
HX711在10sps下无噪音精度17.3位,2^17.3=161368,而你需要3000*100=300000的位数,显然做不到。

网友D:
3kg分辨率0.01g,量程就是300000,要求短时稳定度(即读数不频繁跳动)为30万份之一,这个很难的,传感器噪声、ADC噪声、电源噪声,都会导致读数波动,即使使用很好的数字滤波,也难以办到。0.1g则比较容易,我做过10kg量程0.1g分辨率,还可以,读数稳定要1~3秒。再高的分辨率,我做不到了。

网友E:
做不到,我们以前用3kg的传感器,分辨到g都会跳,别说小数点后面两位数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