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应该具备哪些知识?

楼主(2022-11-25):
想问下学生阶段如果想从事嵌入式软件方面应该要具备哪些知识呢,本人大三,学完STM32单片机的基本例程了,想从事这方面的话平时应该咋去学呢?

网友A:
嵌入式这玩意哪学得完呀,有的人到退休了还在学习呢
大学就学一些基础,C语言,实时操作系统,英语,相关软件的应用,程序调试之类的
工作上的东西,它是针对性很强的,参加工作之后可以针对性的学习

网友B:
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学各做模块啊。学习硬件啊,自己画板子。学习通讯协议。485,CAN,激光测距。等等
更高级的还有视觉AI控制。
还有智能家居,智能控制。
可以学的太多了。

网友C:
嵌入式工程师不仅要有软件知识还要有硬件知识。 嵌入式设计还需要尽可能多的通信协议。 另一项技能是使用最流行的编程语言精通编程。

网友D:
1、具备简单的硬件电路设计能力,包括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做嵌入式软件对硬件一样要有一定的基础;

2、MCU设计与应用,从单片机到ARM到DSP等要具备根据客户要求设计产品的能力;外围端口和设备的设计使用以及驱动程序的编写能力,包括ADC、FLASH、EEPROM、RTC、Timer、GPIO、CAN、UART、I2C、SPI、以太网、液晶显示器等等;

3、操作系统方面至少要精通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uCOSIII、freeRTOS 、Vxworks等,并且一定要学嵌入式Linux ,搞明白多任务调度、信号量、邮箱等的原理和使用;在实际的项目中使用这些操作系统并逐渐掌握它们;

4、能编写常见的linux平台下的外围设备驱动,包括但不限于ADC、GPIO、UART、I2C、摄像头、SD卡、网卡、SPI等等,搞明白字符设备、块设备以及网络设备的常用设备驱动程序架构;

网友E:
主要看你从事的工作方向,针对性的学习。

网友:
1、具备简单的硬件电路设计能力,包括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做嵌入式软件对硬件一样要有一定的基础;

2、 ...

所以前辈能大概描述下学习路线嘛

网友F(2023-12-15):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这玩意哪学得完呀,有的人到退休了还在学习呢
大学就学一些基础,C语言,实时操作系统,英语,相关软件的 ...

您是嵌入式/DSP软件高工吗?我们有遇到逆变器并网软件问题需要这方面高手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是嵌入式/DSP软件高工吗?我们公司有遇到逆变器并网软件问题需要这方面高手支持

不是,我就一个做LED手电筒的,安规,工控,医疗这种高级的,玩不动,没那个能力

网友G:
c语言需要精通,数电模电这些一般基础知识就可以,还需要熟悉各种硬件插口的通信协议,学习能力一定要强,这些只是必备,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