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页的单片机要怎么跨页操作,让它变成一个大的内存空间

楼主(2022-11-25):
三星的8位单片机S3F8S7B(现在是IXYS)的内存是分页的,有时需要分配一个很大的内存空间的时候用不知道要怎么定义,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种MCU的

网友A:
数据手册是英文的,看不懂
块0和块1的地址是相同的,要通过大概就是通过RP1 和RP0来指定块
如果你用的是汇编,就要指定
C应该是不用的吧
这个操蛋的操作跟PIC一个样,PIC汇编是要指定块的,C就不用

楼主:
它是用IAR来开发的,用C的时候也是要指定的,__tinyp1 unsigned char a;  这个__tinyp1 就是Page1的内存地址而且就0x100~0x1bf; __tiny2p1 就是0x1c0~0x1ff的间接寻址的。如果前面没有__tinypx的话就是默认在Page0;每一页的内存结构都是256byte,0x00~0xbf是直接寻址的,0xc0~0xff是间接寻址的。假如要定义一个大的数组arr[200]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B:
跨页肯定不能声明为一个连续的大空间,需要切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