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调节 Proteus仿真STM32 TIM1输出PWM控制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2-11-25):
使用TIM1的CH1输出PWM信号,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通过按键调整电机转向及转速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motor.h"
#include "bsp_AdvanceTim.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stdio.h"

u16 temp = 200;
int main(void)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KEY_GPIO_Config();
    Motor_GPIO_Init();
    ADVANCE_TIM_GPIO_Config();
    ADVANCE_TIM_Mode_Config();
    while(1)
    {

        if(Key_Scan(KEY_GPIO_PORT,KEY1_GPIO_PIN)==KEY_ON)
        {
            Motor_Backward();
        }
        if(Key_Scan(KEY_GPIO_PORT,KEY2_GPIO_PIN)==KEY_ON)
        {
            Motor_Forward();
        }
        if(Key_Scan(KEY_GPIO_PORT,KEY3_GPIO_PIN)==KEY_ON)
        {
            if(temp>0)
                temp-=100;
            else
                temp = 0;
        }
        if(Key_Scan(KEY_GPIO_PORT,KEY4_GPIO_PIN)==KEY_ON)
        {
            if(temp<1000)
                temp+=100;
            else
                temp = 999;
        }
       TIM_SetCompare1(TIM1,temp);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求指导

网友A:
建议用实物调试,目前Protues8仿真STM32还是有很多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