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位秒表代码与Proteus仿真图 启动停止清零3个按钮

楼主(2022-11-25):
采用80c52单片机,制作4位秒表,精确到0.01s。有启动、暂停、清零按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int num;
uint sec=0;
uint ms=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delay(uint a)
{
   uint i,j;
        for(i=0;i<a;i++)
        for(j=0;j<120;j++);

}

void Scan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TR0=1;
                }
        }
        else if(k2==0)
        {
         delay(5);
                if(k2==0)
                {
                         TR0=0;
                }
        }
                else if(k3==0)
        {
         delay(5);
                if(k3==0)
                {
                         sec=0;ms=0;
                }
        }

}
void Display()
{
                P2=0x01;
                P0=table[sec/10];
          delay(1);
                P2=0x02;
                P0=table[sec%10]&0x7f;
          delay(1);

                P2=0x04;
                P0=table[ms/10];
          delay(1);
                P2=0x08;
                P0=table[ms%10];
          delay(1);

}

void Time0()
{
TMOD=0x01;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ET0=1;
EA=1;
TR0=0;
}

/**************
四位数码管显示
00.00-99.99
1s=1000ms,定时10ms++
**************/

void main()
{
Time0();
while(1)
{

Display();
Scankey();
}

}

void zd()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ms++;
        if(ms>=100)
        {
          ms=0;
          sec++;
  if(sec>=99)
   {
   sec=0;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
从98直接跳到00

网友A:
第110行改成 if(sec>=100)即可。

网友B:
就喜欢这种初级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98直接跳到00

这个应该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