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XC6206输出不稳

楼主(2022-11-25):
请大家看下这个电源电路能否稳定输出2.8V电压?我测量发现1.2V和3.3V输出稳定,但2.8V的波动范围,超过了数据手册的规定数值。我知识浅薄,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XC6206-2.8V芯片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XC6206-2.8的问题,这个芯片不稳定,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A:
MOS管的压降是多少,是否达到2.8V的输入电压要求的范围!!!!!!
手册中:100毫安的最低压差160mV,,,,,200毫安的最低压差400mV.....  3.3V与2.8V的压差是多少!中间还搞一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压降是多少,是否达到2.8V的输入电压要求的范围!!!!!!
手册中:100毫安的最低压差160mV,,,,,200毫安 ...

我看的手册没有讲最低压差,XC6206的最低输入电压,手册上写的是1.8V

网友B:
在LDO的电压输入加一个104电容看一下,三个稳压IC的电压输入处都应该各有一个104电容
压差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那一路的电流消耗多少,变化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DO的电压输入加一个104电容看一下,三个稳压IC的电压输入处都应该各有一个104电容
压差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

我看SI2301手册,最大的压差1.5*0.15=0.225V,1.5*0.12=0.18V感觉都没啥问题提C:\Users\air\Pic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路的电流消耗多少,变化如何

目前板子不在我手上。2.8V是用来接FFC连接器上的OV2640,感觉电流消耗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板子不在我手上。2.8V是用来接FFC连接器上的OV2640,感觉电流消耗应该不是很大

摄像头消耗挺大的,工作的时候是发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消耗挺大的,工作的时候是发烫的

是吗?我还没有接触过,现在是摄像头拍出的照片花屏,怀疑是这个2.8V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E:
直接从u2前面接入Q2,输入压差太低可靠性不行,对元件要求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