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可控硅做交流电开关?

楼主(2022-11-25):
大家好,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是用PID+机械式继电器的方式来做温度控制,结果遭到很多人的吐槽,说PID运算会导致继电器频繁动作,继电器活不过三天。
经过认真思考,决定把方案改成PID+可控硅来实现,可控硅寿命应该比继电器长吧?

经过网上的学习,了解到可控硅是非隔离器件,而我的板子的电源是隔离电源(通过DC-DC得到5V给单片机等器件供电),所以应该只能用MOC3063之类的光耦来控制可控硅,还有很多用阻容降压方式将220V交流电降压后得到5.1V来用单片机IO直接控制可控硅的方案,成本更低,但似乎我的板子不太适合。

我只做通断控制不调压,负载是一个电热丝,电压220V以上,对于这种只做通断的控制,单片机控制光耦这边只需要给高电平,低电平就行了吗?

比如我想让电热丝开10s,关10s, 是不是单片机IO给光耦10s的高电平,然后再给10s的低电平,就类似普通继电器的控制方式?软件里面不需要做什么过零检测到处理吧,看了很多可控硅的控制方式,看的一头雾水,对过零检测这些模拟方面的东西真的没有概念。

另外,按图中的电路接法,当可控硅导通时,是否能实现全波交流电供应到负载?
当IO输出高电平到光耦时,可控硅这边是立即导通吗,还是等到过零时才导通?

刚刚接触可控硅,很多都不懂,希望大神赐教,感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如果你知识不够,可以直接买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你画的电路图,人家已经接好了,你直接用更方便。

网友B:
图示电路当然是全波交流控制,当IO输出高电平到光耦时,可控硅立即触发导通,IO输出低电平时如正好在零点,可控硅立即截止,否则要到下一个过零点时截止。市电过零周期10ms,负载小于10KW,10秒级低频开关应用可以不考虑过零问题。过零触发可控硅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可控硅自身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知识不够,可以直接买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你画的电路图,人家已经接好了,你直接用更方便。

是的,我刚开始也是考虑的固态继电器,但是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型号,我需要的是那种小型PCB固态继电器,型号太少了,耐压和电流也达不到要求,我需要的是600V以上,6A电流的,能找到的PCB固态继电器的电流最高都是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电路当然是全波交流控制,当IO输出高电平到光耦时,可控硅立即触发导通,IO输出低电平时如正好在零点, ...

感谢回复,懂了,就是说高电平可以让可控硅立即导通,低电平只是让光耦不再发出触发信号,但是由于可控硅的特点,撤掉触发信号不会让可控硅截止,要求断开交流电,让维持电流为0,要么在交流电过零点时,可控硅会自动截止。我的温控系统是大惯性滞后系统,可控硅的开关周期最小是3s以上,最大60s, 10ms的左右的延迟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了。感谢回复

网友C:
MOC3052是随机导通型,一般用于调压等电路,对电网干扰较大;MOC3063是过零导通型,都是过零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C3052是随机导通型,一般用于调压等电路,对电网干扰较大;MOC3063是过零导通型,都是过零关断。

感谢回复,图片只是借用了电路,我实际电路中用的正是MOC3063,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电路当然是全波交流控制,当IO输出高电平到光耦时,可控硅立即触发导通,IO输出低电平时如正好在零点, ...

还有一个请教下,我用的是BT137S 4象限可控硅,用MOC3063触发,不用关心象限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请教下,我用的是BT137S 4象限可控硅,用MOC3063触发,不用关心象限问题吧?

MOC3063是零电压交叉双向可控硅驱动器。按典型应用电路接线,不用关心象限和过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63是零电压交叉双向可控硅驱动器。按典型应用电路接线,不用关心象限和过零问题。

好的,明白了,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D:
使用具有过零触发功能的光耦合器。

网友E(2023-01-21):
其实很简单,如果是单纯的解决继电器频繁动作损坏,那你用直流控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F:
你画的电路可以实现。继电器是活不了几天的,因为触点经常打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如果是单纯的解决继电器频繁动作损坏,那你用直流控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都是直流控制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