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PID调参工具?

楼主(2022-11-25):
最近在做PID温控器,涉及到比例,积分,微分的的参数调参,所以希望有一款比较好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实现在线修改参数,描点绘图等功能。

可以实现描点绘图功能的工具倒是不少,很多串口调试助手都自带波形显示,这不是问题,问题是调参过程中需要频繁修改Kp,Ki,Kd等参数,总不能修改一次烧录一次程序吧,那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有没有什么上位机可以对下位机(单片机)直接修改参数的?可以在上位机上设置参数,然后发送到单片机的?这样就方便了

我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基本都是单向的,只能上位机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A:
搜“Nichols-Ziegler method”,有first/second两种哦。

网友B:
要用上位机调PID参数,下位机要有调参通信协议和硬件功能,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上位机调PID参数,下位机要有调参通信协议和硬件功能,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能说具体点吗,我下位机这边就是预留了一路串口,我的设想是最好是有什么串口调试工具,既能实现上位机接收下位机的数据,又能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下发指令,但目前看下来的串口工具,都是只支持前者的,只能被动接受下位机的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Nichols-Ziegler method”,有first/second两种哦。

感谢回复,我搜索一下

网友C:
pidtuner 这个是在线调试PID的工具

网友D:
建议经验方程粗调然后人工微调.高级点的弄个遗传算法自动调.

网友E:
可以是上位机,也可以是按键
比例积分微分三个项不要为常数,应该为变量
每次进行PID调节的时候,加载这三个变量进行计算
那么,你可以通过串口或者按键来改变这三个变量来改变参数,进行调整
有条件的话,可以搞一个屏幕,上面显示KP,KI,KD,显示目标值,采样值,PWM之类的,再通过电脑波形显示PID的实际效果

网友F(2024-10-17):
不知你找到没有,有个上位机很好用的叫<匿名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