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控制电动机的星三角切换

楼主(2022-11-25):
如何利用51单片机来控制一个电动机的连接方式,就是△连接与Y连接相互切换。

网友A:
这个问题跟单片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就是个继电器接线问题。

网友B:
见过手动/自动的 Y/Δ  开关转换控制电路实物,启动/运行是 220/380 。51 控制住两个接触器的开/关及先后顺序就行了

网友C:
51 控制住两个接触器的开/关及先后顺序就行了  ?     还要控制转换开关时间或者检测电机转速。

网友D:
3相电机测速? 什么应用要测速?
3相电机一般都是动力输出的,对转速不敏感,对扭矩更专注些。

网友C:
3相电机  重载启动扭矩过大 启动可能失败 为保护电机  会加装测速。
   常见的鼠笼转子电机 外负载特性很“硬” ,降压启动时特性曲线不再那么平直,电流减小转速降低。

网友E:
就是个顺序继电控制中间加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F:
你是不会写代码还是不知道思路,这个需要按键检测,定时器,硬件方面就是接触器互锁,很简单的

网友G:
void Y∆()                     //谨供参考
{
   if(KEY==0)               //启动按键按下
     {
        delay(10);            //ms,按键防抖
        if(KEY==0)
          {
             Y=1;               //Y启动,高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转换交流接触器
             delay(5S);       //Y∆启动一般4至7秒,特大型电机除外
          }
       while(KEY==0){;}  //等待按键释放
       Y=0;                     //Y停止
       ∆=1;                    //∆启动
     }
}                               //电机启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会写代码还是不知道思路,这个需要按键检测,定时器,硬件方面就是接触器互锁,很简单的

我现在没有啥思路  我只知道plc里控制星三角  不知道怎么用单片机来控制  求求了  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手动/自动的 Y/Δ  开关转换控制电路实物,启动/运行是 220/380 。51 控制住两个接触器的开/关及先后顺 ...

这样就可以来回切换Y/△吗  51咋个控制接触器呢  刚开始学  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 控制住两个接触器的开/关及先后顺序就行了  ?     还要控制转换开关时间或者检测电机转速。

俺这个目前不用测速  就是51控制就行了  这个咋实现控制呢  可以讲讲嘛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void Y()                     //谨供参考
{
   if(KEY==0)               //启动按键按下

谢谢兄弟了  我现在代码还不太会  有没有仿真 我参考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  我现在代码还不太会  有没有仿真 我参考参考

不好意思,我从来不用仿真。因为我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来回切换Y/△吗  51咋个控制接触器呢  刚开始学  不太会

不能作来回切换只能是 Y/Δ/STOP 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切换,三相异步电动机也可调速只是要附加电磁滑差式调速装置设备 +或配备减速齿轮来实现

网友I:
电机星三角切换由接触器控制,接触器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