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AC-DC开关电源Multisim仿真电路设计

楼主:
开关电源简介: 大家习惯上将AC/DC,DC/DC称为开关电源,而将DC/AC、AC/AC分别称为逆变器和变频器。开关电源在实际应用中又分为内置式和外置式,所谓外置电源就是将电源模块或电源系统与设备分开放置,如电动车充电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等等;内置电源就是嵌入设备内部的电源系统,如智能手机内的电源系统、仪器仪表的中的电源,家电的内部供电电源等。
开关电源组成:(1) 主电路:可以简单概括为AC->DC->AC->DC,也就是输入到输出的电路,它可包括以下几部分。
1) EMI输入滤波模块:将电网存在的杂波以及自身可能产生的杂波过滤掉。
2) 整流滤波模块:将输入的交流电通过整流和滤波作用使之变为相对平滑的直流电,供下一级电路变换。
3) 逆变模块:逆变模块是开关电源的核心,在该模块将上一步得到的直流电再逆变回高频交流电,因为频率越高,开关电  源的体积、重量和输出功率的比就会越小。
4) 输出整流滤波:按照工程或设计的实际需求,提供稳定的直流输出。
(2) 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根据检测电路得到的数据信息起到保护电路的功能;二是从输出端取样,经反馈环路反馈至控制端,通过调整控制器发出的驱动信号从而使输出维持稳定;
(3) 检测及保护电路:检测电路包括过流、过压、欠压检测等;保护电路有过流、欠压、过压、钳位保护等多种类型。
(4) 其他电路:偏置电路,反馈电路等。
经调查研究,基于控制器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相较于普通电源具有输入电压范围宽,抗扰性能强,转换效率高,体积相对较小,重量较轻等优势,但反激变换器的功率一般不超过100W,更不适合用在低压大电流的场合,否则会产生较大的损耗,此时应考虑使用正激变换器,本文欲采用UC384X系列的控制芯片,设计一款120W的低压大电流的正激式开关电源, UC384X系列芯片内部具备多种保护电路,可极大简化外围电路的设计,使得其在开关电源行业中得到大量应用。
基于Multisim的开关电源设计的电路图设计如下:

仿真电路原理图 工作中

仿真电路原理图 工作中

Multisim仿真源文件

网友A(2022-11-29):
真的超级详细,奈斯

网友B(2023-06-01):
非常需要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C:
(VCC)18V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D(2023-07-24):
引用 网友C:
(VCC)18V是从哪里来的

他这个是仿真,直接用的软件里面的VCC,实物的话都是用的4绕组变压器,初级的次级绕组给UC4842提供稳定供电。

网友E:
变压器同名端怎么确认的???????

网友F(2023-09-07):
3842的VCC不接整流的电启动吗

网友F:
为什么要用vcc供电,不是取整流后的

网友G(2023-10-21):
非常需要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H:
很详细的资料,感谢

网友I(2023-12-07):
看起来很不错,希望可以有用

网友J(2024-06-04):
真的爱了,太有帮助了

网友K(2024-07-10):
加上启动电路和自供电就更好了

网友L(2025-07-15):
非常需要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M(2025-10-02):
我的软件内uc3842模型就只是一个空壳,没法正常使用折腾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