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指出我这样子写单片机串口调试小助手为什么无法发送成功

楼主(2022-11-26):
#include <REGX51.H>

void initserial()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TR1=1;
}
void main()
{
        char i=0;
        initserial();
        while(1){
                if(RI==1){
                        i=SBUF;
                        RI=0;
                        if(i=='0'){
                                P2=0;
                        }
                        else if(i=='1'){
                                P2=1;
                        }
                }
        }
}
求各位大佬指出原因

楼主:
这个是运行截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用AT89C52实现吗

网友B:
删掉  ES=1;
或者 改成 ES=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AT89C52实现吗

高版本不是可以兼容低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  ES=1;
或者 改成 ES=0;

好的,感谢你的解答,玩试一下,为什么不用打开总开关呢,这不是用到了串行口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  ES=1;
或者 改成 ES=0;

大佬,不行哇(┯_┯)

网友B:
小助手要发 ASCII

网友C:
加一个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把接收数据放到中断里

网友C:
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格式错了,要用ASCII码发送

网友D:
代碼沒問題,接線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碼沒問題,接線有問題

大佬虽然我看不太明白,但是好感谢你!!(┯_┯)(┯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助手要发 ASCII

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改为ascll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串口中断处理程序,把接收数据放到中断里

感谢你的回复,那样子好像差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碼沒問題,接線有問題

大佬请问一下,接线接错是指TXD和RXD的对应关系吧。但是我改过来后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