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ru Meditation Error: Core 1 panic'ed (LoadProhibited). Exception was unhand...

楼主(2022-11-26):
如果esp32-cam 不调用car_card_identify()函数时, 程序正常运行,一旦调用car_card_identify就会出错,板子不断reboot,报错内容如下,各位大佬,能看出什么错误吗?求指点,已经困扰了2天了//第一次调用
abort() was called at PC 0x4008a45b on core 1

ELF file SHA256: 0000000000000000

Backtrace: 0x4008de10:0x3ffb19a0 0x4008e089:0x3ffb19c0 0x4008a45b:0x3ffb19e0 0x4008a481:0x3ffb1a00 0x4008a5d5:0x3ffb1a30 0x400fb487:0x3ffb1a50 0x400f7785:0x3ffb1d10 0x400f7714:0x3ffb1d60 0x400827ab:0x3ffb1d90 0x4008a3a1:0x3ffb1db0 0x4000bec7:0x3ffb1dd0 0x400d590f:0x3ffb1df0 0x400d591d:0x3ffb1e10 0x400d1038:0x3ffb1e30 0x400d166d:0x3ffb1ec0 0x400d751c:0x3ffb1fb0 0x4008fd1a:0x3ffb1fd0

//第二次调用
Guru Meditation Error: Core  1 panic'ed (LoadProhibited). Exception was unhandled.
Core 1 register dump:
PC      : 0x400825ec  PS      : 0x00060330  A0      : 0x8008279a  A1      : 0x3ffb1d70
A2      : 0x3ffe84d4  A3      : 0x3ffec628  A4      : 0x3ffe4368  A5      : 0x3ffe84c8
A6      : 0x3ffe4369  A7      : 0x3ffe84c9  A8      : 0xd168ff4f  A9      : 0xd168ff4f
A10     : 0x00000003  A11     : 0x00060323  A12     : 0x00060320  A13     : 0x3ffe4360
A14     : 0x00000002  A15     : 0x3ffb1ea0  SAR     : 0x00000019  EXCCAUSE: 0x0000001c
EXCVADDR: 0xd168ff6b  LBEG    : 0x4008cf72  LEND    : 0x4008cf7d  LCOUNT  : 0x00000000

ELF file SHA256: 0000000000000000

Backtrace: 0x400825ec:0x3ffb1d70 0x40082797:0x3ffb1d90 0x4008a3a1:0x3ffb1db0 0x4000bec7:0x3ffb1dd0 0x400d590f:0x3ffb1df0 0x400d591d:0x3ffb1e10 0x400d1038:0x3ffb1e30 0x400d166d:0x3ffb1ec0 0x400d751c:0x3ffb1fb0 0x4008fd1a:0x3ffb1fd0

void car_card_identify()
{
  camera_fb_t * camera = esp_camera_fb_get();
  if (!camera)
  {
      Serial.println("Camera Capture Failed");
  }else{
    String temp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ocr/v1/license_plate?access_token=";
    temp_url = temp_url + ocr_access_token;
    memset(camera_data, '\0', strlen(camera_data));
    strcat(camera_data, base64::encode(camera->buf, camera->len).c_str() );
    urlobject.strcode = camera_data;
    urlobject.urlencode();
    String strcode = urlobject.urlcode;

    int httpCode;
    http_client.begin(temp_url);
    http_client.addHeader("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httpCode = http_client.POST(strcode);

    if(httpCode > 0)
    {
      if(httpCode == HTTP_CODE_OK)
      {
        String payload = http_client.getString();
        Serial.println(payload);
      }
    }else{
      Serial.printf("[HTTP] GET... failed, error: %s\n", http_client.errorToString(httpCode).c_str());
    }
    http_client.end();
    esp_camera_fb_return(camera);
  }
}

网友A:
//这应该有问题,strlen是遇到\0即终止计数的。
//在amera_fb_t *  有长度的字段值,看看官方例子
memset(camera_data, '\0', strlen(camera_data));

//base64结果,可能不止原缓冲的长度了
strcat(camera_data, base64::encode(camera->buf, camera->len).c_str() );

楼主:
好的,我懂了
对了,esp32-cam的看门狗和esp32的看门狗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