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脚的有源晶振,2#,4#脚之间是导通的吗?

楼主:
      今天搭建了一个有源晶振的电路,通电后发现无反应,电路板发热,把晶振取下来后,测试发现晶振的2#和4#脚之间的电阻很小,只有0.6欧左右。

       引脚如图,电路是根据厂家数据手册,如下图

      根据手册,1#脚悬空,2#脚接地,3#脚输出,4#脚电源。
     本来以为是晶振烧了,所以找来同批买来的有源晶振(几种不同频率都有),测试2#和4#脚之间的电阻,惊奇发现它们全部都是0.6欧左右的电阻。
    晶振的2#是接地,4#是电源,为什么之间的电阻如此小呢?是起振后随频率产生额外的感抗和容抗吗?这些晶振是坏的吗?你们的晶振是这样的吗?不太熟悉晶振的原理和结构,请高手讲讲

网友A(2022-11-26):
如果2、4脚正反向电阻值差不多,坏是肯定的!

网友B:
其实就是买错了,是无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2、4脚正反向电阻值差不多,坏是肯定的!

正向反向都是只有零点几欧姆,我第一感也是晶振坏了,但几个型号的全都是这个症状,坏得也太巧了吧。

网友A:
还有就是楼上所说,你买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买错了,是无源的

谢谢提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我下的是有源的单子,卖家有可能包装上写有源,实际装进去的是无源,而且样子还都是四角贴片的。

网友D:
怀疑这是无源晶振。

网友E:
感觉就是无源晶振,有的无源晶振的2和4脚就是接地用的
只要是你没有焊过的,它也是短路的,估计就是买错了,或者是商家发错了
0.6欧估计是万用表表笔的阻值吧

网友F:
首先你应该是买错了,其次如果没买错的话可能是个无源晶振,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