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51单片机自动控制电动机的运行时间和停止时间

楼主(2022-11-26):
就是利用51单片机来完成控制单片机的运动时间和停止时间   最好有一个输入模块  可以设置电机运动时长和停止时长

网友A:
改别人的程序最简单。论坛里有一个延时插座,可以用。还有各种可以定时的时钟,改一改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依赖于定时器控制。

网友C:
设置定时器,然后延时多少停止多少就可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