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软件中,RGB灯用什么可在选择框中选出?

楼主(2022-11-26):
谢谢大家

楼主:
protues仿真软件中,RGB灯在选择框中输入什么字母可以选出

网友A:
RGB灯在选择框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tues仿真软件中,RGB灯在选择框中输入什么字母可以选出

输入RGBLED

楼主:
谢谢啦,我的软件版本低,所以没找到,升级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