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怎么用STM32去测霍尔编码电机的速度

楼主(2022-11-27):
用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测出霍尔编码器的A相、B相其中的单相两个上升沿的时间,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在不断的变化!
大佬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的吗??

网友A:
STM32定时器有专门的编码器接口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计数器依照增量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被自动的修改,因此计数器的内容始终指示着编码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定时器有专门的编码器接口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计数器依照增量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被自动的修改,因此 ...

要测4个编码器的速度呢,好像占用完普通定时器了

网友B:
如果是4个霍尔,那应该用端口中断来进行检测,一个定时器来用作时间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个霍尔,那应该用端口中断来进行检测,一个定时器来用作时间计算

那怎么去计算它的速度呢?公式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测4个编码器的速度呢,好像占用完普通定时器了

找定时器多的芯片,比如STM32103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去计算它的速度呢?公式是什么呀

这我哪里知道呀,没有做过
你可以参考EC11的读取去判定转向,再通过定时器来计算转一圈或者多圈的用时来计算转速
没什么现成的公式的
或者是像楼上说的,换定时器多的单片机来用

网友C:
只测速,不判断方向,则直接捕获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测速,不判断方向,则直接捕获即可。

不判断方向,AB相只用其中一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