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Lcd1602显示字符 虽点亮了,但还不知如何实际的应用

楼主(2022-11-27):
初学1602借助了论坛的程序,虽点亮了,但还不知如何实际的应用?

网友A:
先问候一下自己,然后显示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再将计算的结果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问候一下自己,然后显示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再将计算的结果显示出来

国际惯例不是应该先问候一下世界吗?

网友C:
可以用在一些数据的显示,例如 温湿度 、烟雾浓度等显示数值,或者  简单的 算术运算  加减乘除,或者密码锁等。

网友D:
用啊。用你就会了。把程序打印到纸上,或者抄写下来,一行一行分析没一句的意思。然后就懂了。
不要怕。C语言就那么几十个关键字。几个运算符。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说大了C语言可以编写操作系统,什么什么各种算法,说小了,就是赋值,计算,判断,循环。没有啥,
加油。

网友E:
最小系统板和我的一样

网友F:
这板上还有那么多空余的地方,焊接3个按键,在加个串口时钟IC,增加的电路不复杂就可以做个时钟显示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