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程序,自己设置的倒计时时间一到,如何使蜂鸣器响

楼主(2022-11-27):
(1)设计精度为0.1S的秒表系统。
(2)设置启动、暂停、清零按钮。
(3)秒表支持设置最长倒计时长度,超过此长度报警。
目前进程:设计精度为0.1s完成、设置启动、暂停、清零完成,秒表支持设置最长倒计时时间完成。现在就剩下如何当设置的倒计时时间到达后,蜂鸣器响了。蜂鸣器为P1^0.是不是应该在中断函数中加程序。

#include<reg52.h> // 包含 52 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Tab1[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 }; //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Tab2[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个位段码表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k;
sbit int0=P3^2;          //开始/暂停//
sbit int1=P3^3;
sbit SUB60=P1^1; //正计时/倒计时//
sbit S60=P1^2; //控制60s//
sbit K5=P1^3;//加1s//
sbit K6=P1^4;//减1s//
sbit K7=P1^5; //赋值60s//
sbit K8=P1^6; //清零//

sbit baojing=P1^0;// 报警灯

/*************************** 延时 1ms 基准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25;j++) //1ms 基准延时程序 12MHZ 晶振
{
;
}
}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
P2=0xfe; //P2.0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1[x/1000]; // 显示百位
delay1ms(6);
P2=0xfd; //P2.1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1[x%1000/100]; // 显示十位
delay1ms(6);
P2=0xfb; //P2.2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2[x%100/10]; // 显示个位
delay1ms(6);
P2=0xf7; //P2.3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1[x%10]; // 显示 0.1 位
delay1ms(6);
P2=0xff;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x=0;
TMOD=0x01; // TMOD=0000 0001B, 使用计数器 T0 的工作方式 1
EA=1; // 开起总中断
ET0=1; // 允许定时器 T0 的中断
EX0=1; // 允许外中断 INT0
IT0=1; //INT0 为下负脉冲触发方式
TH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高 8 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低 8 位赋初值
TF0=0; // 溢出标志位清零
while(1)
{
/************************************************************
****************K5 P1.3 按一次加 1 开关 S1***************************/
if(K5==0)
{
delay1ms(20);
if(K5==0)
{
x=x+10;
}
while(!K5); // 摁键关断 摁一次触发一次
}
/***********************************************************
************K6 P1.4 按一次减 1 开关 S2**************************/
if(K6==0)
{
delay1ms(20);
if(K6==0)
{
if(x==0)
{
x=10; // 在 00.0 的时候停止
}
x=x-10;
}
while(!K6); // 摁键关断 摁一次触发一次
}
/*********************************************************************
******************K7 P1.5 初始值 赋值为 60.0 秒开关 S5********************/
if(K7==0)
{
delay1ms(20);
if(K7==0)
{
x=600; // 赋初值 60.0 秒
}
while(!K7); // 摁键关断 摁一次触发一次
}
/*********************************************************************
******************S60 控制 60S 停止开关 P1.2****************************/
if(x==600)
{
if(S60==0) // 如果 P1.2 口是低电平,秒表变化范围 00.0~60.0
{
TR0=0;
}
}
/********************************************************************
******************K8 P1.6 清零 clear0 摁键开关 S3************************/
if(K8==0)
{
delay1ms(20); // 延时消震
if(K8==0)
{
x=0; // 数据清 0 数码管显示 000.0
TR0=0; // 溢出标志位清 0
}
}
/************ 数码管显示 ***************************************/
Display(x);
}
}
/**********INT0 中断函数 用于开始或暂停开关 S4******************
**************************************************************/
void begin_stop() interrupt 0
{
if(int0==0)
{
delay1ms(30); // 延时消震
if(int0==0)
{
TR0=~TR0; // 按键摁一次 读秒开始或暂停
if(x==0&&SUB60==0)
{
TR0=0;
}
}
}
}
/*********************************************************
******T0 计数器中断 控制每隔加 0.1 秒 ***********************/
void add_one0() interrupt 1
{
k++;
if(k==2)
{
k=0;
TF0=0;
if(SUB60==1) // 当 P1.1 口是高电平时秒表加 0.1s
// 当 P1.1 口是低电平时秒表减 0.1s
{
x=x+1; // 秒表加 0.1s
}
else
{
x=x-1; // 秒表减 0.1s
}
if(x==0)
{
TR0=0;
}
if(x==9999)
{
TR0=0;
}
}
TH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高 8 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低 8 位赋初值
}

网友A:
看了以后 我的想法是这样,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flag=0; 在if(x==9999) { TR0=0; } 里面标志位 置1,然后在while(1)循环下面添加条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以后 我的想法是这样,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flag=0; 在if(x==9999) { TR0=0; } 里面标志位  ...

void add_one0() interrupt 1
{
k++;
if(k==2)
{
k=0;
TF0=0;
if(SUB60==1) // 当 P1.1 口是高电平时秒表加 0.1s
// 当 P1.1 口是低电平时秒表减 0.1s
{
x=x+1; // 秒表加 0.1s
}
else
{
x=x-1; // 秒表减 0.1s
}
if(x==0)
{
TR0=0;
}
if(x==9999)
{
P1^0=1;
TR0=0;
}
}
TH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高 8 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计数器 T0 低 8 位赋初值
}
是这样改吗?

网友B(2023-03-01):
引用 楼主:
void add_one0() interrupt 1
{
k++;

解决了么,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