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嵌套实验 串口中断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低优先级

楼主(2022-11-27):
如何实现中断嵌套:串口中断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低优先级。甲机开机时,P0口led灯全亮,定时5秒后, led灯闪亮,同时发送数据给乙机(数据任选)。乙机接收数据后发送任意数据给甲机,甲机接收的数据反映到P0口led灯的亮灭。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设为低优先级,甲机使用定时器中断控制led闪烁,当接收到乙机数据时触发串口中断,可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控制LED,逻辑上完全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不太明白你想问啥

网友B:
你想要的是串口可以打断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定时器中断设为低优先级,甲机使用定时器中断控制led闪烁,当接收到 ...

不会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