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温度测量 应答一直返回值为1,检测不到ds18b20

楼主(2022-11-27):
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驱动DS18B20,这里的应答一直返回值为1,检测不到ds18b20,代码检查了几遍没有问题,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代码看上去是对的。考虑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传感器io是否正确上拉,或更换传感器(ds18b20应该不太容易坏,除非正负极接反);
单片机io初始化是否正确,ds18b20在发送命令前是否正确reset。这个东西用起来没啥难度,网上一堆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B:
看一下延时是否正确。

网友C: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延时电路准不准,然后再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上去是对的。考虑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传感器io是否正确上拉,或更换传感器(ds18b20应该不太容 ...

连接没有问题,网上的代码都试过了,大同小异,但都无法完成让初始化返回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上去是对的。考虑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传感器io是否正确上拉,或更换传感器(ds18b20应该不太容 ...

延时用的正点原子代码,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没有问题,网上的代码都试过了,大同小异,但都无法完成让初始化返回值为0

原子的例程照着用是绝对能用的,除了没有单总线上挂载多个设备的功能。换个传感器试试,好好检查一下所有有可能疏忽的地方。

网友D:
现在,很多 DS8B20并不是 DS18B20,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如果不是硬件原因,一般都时时序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挂个示波器,查看时序,哪儿不对修改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