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MT3608升降压电路问题,想请大家看看?

楼主:
如题,我在找一种低成本的升降压电路,通过吧友们推荐,我准备使用MT3608来自动升降压电压。这款芯片手册上写可以将EN与IN相接,实现自启动。我发现别人的电路图将EN引了出来,接上了两个电阻。我想知道如果我将两个电阻去掉,EN直接接IN,还能实现这块板自动升降压的功能吗?

这块开源板:输入电压:DC3~15V  输出电压:DC1~15V

原图

原图

Schematic_MT51hei8升降压_2022-11-27

我修改的

我修改的

网友A(2022-11-28):
这样操作无法人为设定启动电压和停止电压,不能调节输入VULO点

网友B:
除2楼所述的缺点,一般应用是可以的,但EN直接的接电源的习惯不太好,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另2楼VULO不是很成立,这个一脚同单片机的IO一样没有精确的比较器,这个引脚的开关电压是一个范围,批量是会不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操作无法人为设定启动电压和停止电压,不能调节输入VULO点

输入电压不高,就几节干电池。在满电情况下也就6、7V的样子,主要是希望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压降低也能正常使用。目前来看这个电路能实现3-15V,稳定5V输出吗?我的改动能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2楼所述的缺点,一般应用是可以的,但EN直接的接电源的习惯不太好,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另2楼VULO不是很 ...

输入也就6、7V的样子,主要是希望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压降低也能正常使用。目前来看我的改动能实现这个电路输入3-15V,稳定5V输出吗?

网友D:
手册上说的3608是升压型IC,能不能当降压来用不清楚,你可以试一下。En 直连 Vin是可以的。
另外,你这个图有问题:
C1(10uF)串在电流通道中做什么用?你想把DCDC变换改成电荷泵来用?
L2( 33uH ) 把电压都拉到0V了,你这个电路还能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说的3608是升压型IC,能不能当降压来用不清楚,你可以试一下。En 直连 Vin是可以的。
另外,你这个 ...

我不懂电路,所以在是在网上找的开源电路。你看第一个图,也就是原图。作者说可以通过调解电阻来设定输出电压,用的是sepic拓扑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电路,所以在是在网上找的开源电路。你看第一个图,也就是原图。作者说可以通过调解电阻来设定输出 ...

什么结构我不管,我只知道,在输出通道上串入一个10uF的电容是不对的。
还有,FB的的0.6V来自R4、R3的分压,图上看来它们分的是L2的两端的电压还要减去D1的压降!,这是不对的。
网上的开源网址在哪?我也想拜读一下原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结构我不管,我只知道,在输出通道上串入一个10uF的电容是不对的。
还有,FB的的0.6V来自R4、R3的分 ...

这个是开源地址:https://oshwhub.com/zhqsoft/MT3608sheng-xiang-ya-mu-kua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结构我不管,我只知道,在输出通道上串入一个10uF的电容是不对的。
还有,FB的的0.6V来自R4、R3的分 ...

在芯片手册,输入确实连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开源地址:https://oshwhub.com/zhqsoft/MT3608sheng-xiang-ya-mu-kuai

看到了,3Q,我想要不要打个板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3Q,我想要不要打个板试一下

要是会自己焊接的话,可以尝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3Q,我想要不要打个板试一下

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总感觉有点悬
但人家开源了,说明能用的。但性能指标就要自己去调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有点悬
但人家开源了,说明能用的。但性能指标就要自己去调试了。

这对我来说真是个灾难

网友E:
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没有谁是一生下来就会这会那的
就你这电路,如果是我,我就会画板,或者是在洞洞板上焊一个出来,作对比
画板的话,就多留下一些焊盘,可能是接地,也可能是上拉,串联的元件也要留下偏置,到时候不用的话,可以短路
你在这问多少天都不一定有结果,论坛上的东西都是网友经验的合集,有对的,自然也会有错的
不会画板,就学画板
不会看原理,就学模电数电原理
不会焊,就学着焊
反正,学了就是你的,总有一天会用得着

网友F(2023-07-20):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3Q,我想要不要打个板试一下

打板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G:
看芯片数据手册,EN引脚最大输入电压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