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屏1/4分屏幕界面显示不清晰

楼主:
这次特地重新发了一下, 如图所示,上电显示  1/4分屏幕  显示效果不佳,有无好的处理办法。 毕竟当时闲鱼掏的2手的,线接在那里放了3星期,就出现这种情况。

电子秤界面显示

电子秤界面显示

上电显示

上电显示

网友A(2022-11-28):
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试一下,,,将屏的金属外框拆下来,找到导电胶,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将屏幕的导电处也擦洗一下,吹干以后装上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试一下,,,将屏的金属外框拆下来,找到导电胶,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将屏幕的导电处也擦 ...

好的,采纳你的建议。 不过金属外框拆卸下来有无简单的办法?

网友C:
花屏的地方好像重复写入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D:
在进入中断后,CPU默认关全局中断,保存IER,进入ISR,执行完后恢复IER,再开全局中断。  但可通过软件使能中断嵌套,就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软件使能相应中断IER,执行EINT,即开全局中断,这样就可以实现中断嵌套了。  下面的Timer0中断就可以被Timer1中断嵌套,实现LED灯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