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入单片机1602屏幕只显示一排小黑块?

楼主:
这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sbit beep = P3^7;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uchar menu_1,menu_2;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bit key_500ms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week)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a('S');
                           write_data('U');
                           write_data('N');
                           break;

                case 2:write_data('M');
                           write_data('O');
                           write_data('N');
                           break;

                case 3:write_data('T');
                           write_data('U');
                           write_data('E');
                           break;

                case 4:write_data('W');
                           write_data('E');
                           write_data('D');
                           break;

                case 5:write_data('T');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break;

                case 6:write_data('F');
                           write_data('R');
                           write_data('I');
                           break;

                case 7:write_data('S');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break;
        }
}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1,1,shi);
        write_sfm2_ds1302(1,4,fen);
        write_sfm2_ds1302(1,7,miao);
        write_week(2,12,week);
        write_sfm2_ds1302(2,2,nian);
        write_sfm2_ds1302(2,5,yue);
        write_sfm2_ds1302(2,8,ri);
}
/*************?¨ê±?÷03?ê??ˉ3ìDò***************/
void init_time0()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T0  = 1;
        TR0  = 1;
}

void menu_dis()
{
        static 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 1)
        {
                flag_100ms = 0;
                if(open1 == 1)
                {
                        if((miao ==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flag_beep_en = 1;
                        }
                        if(flag_beep_en == 1)
                        {
                                clock_value++;
                                if(clock_value <= 30)
                                        beep = ~beep;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 1;
                                        if(clock_value > 40)
                                        {
                                                clock_value = 0;

                                        }
                                }

                                value ++;
                                if(value >= 10)
                                {
                                        value = 0;
                                        mm++;
                                        if(mm >= 60)
                                        {
                                                mm = 0;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
                                }
                        }
                }
        }
}

uchar key_can;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P3 |= 0x78;
        if((P3 & 0x78) != 0x78)
        {
                delay_1ms(1);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

                }
        }
        else
                key_new = 1;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menu_1++;
                if(menu_1 == 1)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set clock    ");
                        write_string(2,0,"    Y  00:00      ");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init_1602_dis_csf();
                }
        }
        if(key_can == 2)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
                        menu_2 ++;
                        if(menu_2 > 3)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
                        if(key_can == 3)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
                        if(key_can == 3)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
                        if(key_can == 3)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
                        if(key_can == 3)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
                        if(key_can == 3)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
                        if(key_can == 3)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
                        if(key_can == 3)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write_sfm2_ds1302(1,5,fen);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write_sfm1(1,14,week);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write_sfm2_ds1302(2,6,yue);
                write_sfm2_ds1302(2,9,ri);
                switch(menu_2)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
                        if(key_can == 3)
                        {
                                open1 = 1;
                        }
                        if(key_can == 4)
                        {
                                open1 = 0;
                        }
                }
                if(menu_2 == 2)
                {
                        if(key_can == 3)
                        {
                            shi1+=0x01;
                                if((shi1 & 0x0f) >= 0x0a)
                                        shi1 = (shi1 & 0xf0) + 0x10;
                                if(shi1 >= 0x24)
                                        shi1 = 0;
                        }
                        if(key_can == 4)
                        {
                                if(shi1 == 0x00)
                                        shi1 = 0x5a;
                                if((shi1 & 0x0f) == 0x00)
                                        shi1 = (shi1 | 0x0a) - 0x10;
                                shi1 -- ;
                        }
                }
                if(menu_2 == 3)
                {
                        if(key_can == 3)
                        {
                            fen1+=0x01;
                                if((fen1 & 0x0f) >= 0x0a)
                                        fen1 = (fen1 & 0xf0) + 0x10;
                                if(fen1 >= 0x60)
                                        fen1 = 0;
                        }
                        if(key_can == 4)
                        {
                                if(fen1 == 0x00)
                                        fen1 = 0x5a;
                                if((fen1 & 0x0f) == 0x00)
                                        fen1 = (fen1 | 0x0a) - 0x10;
                                fen1 -- ;
                        }
                }
                if(open1 == 1)
                        write_string(2,4,"Y");
                else
                        write_string(2,4,"N");
                write_sfm2_ds1302(2,7,shi1);
                write_sfm2_ds1302(2,10,fen1);
                switch(menu_2)
                {
                        case 1:  write_guanbiao(2,4,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2,7,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10,1);  break;
                }

        }
}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init_time0();

        init_1602();
        init_1602_dis_csf();

        while(1)
        {
                key();
                if(key_can < 10)
                {
                        if(flag_beep_en == 0)
                                key_with();
                        else
                        {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clock_value = 0;
                                read_time();
                        }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init_1602_ds1302();
                        }
                }
                menu_dis();
                delay_1ms(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value ++;
        if((value % 2) == 0)
                flag_100ms = 1;
        if(value >= 6)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

编译的时候提示这个:
RAMSIZE(25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_DS130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_SFM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LEAR_160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933H BYTE (114%) *
******************************************************************************
Program Size: data=30.5 xdata=0 code=252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3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_DS130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_SFM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LEAR_1602?______DS1302____________________LCD1602__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E:\C51\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网友A(2022-11-28):
你下了什么入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了什么入单片机?

我下的是万年历程序

网友C:
确认下是不是LCD1602对比度的问题。